昨天的pcb经诸位前辈指导做了一些改正,烦请大家不吝指教。

楼主:
昨天的pcb经诸位前辈指导做了一些改正,烦请大家不吝指教。

PCB

PCB

PCB_Project1.PrjPCB

PCB3.PcbDoc

Sheet1.SchDoc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着画了一把,仅供参考

源文件已经上传

PCB3.PcbDoc

网友:
有了正电源,有了负电源,你的接地端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图上还有一些线没有连接,是不是可以把覆铜去掉,连接后再覆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已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我没仔细看数据手册,应该是NC的脚。一定要连接到一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