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tus遇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紧急求助.没装quartus的最好先看一下

楼主:
用simulink弄了点东西.然后..在Creat project的时候居然:

读取软件路径的时候遇到空格就执行了..这怎么办?难道要重装quartus?求各位经验丰富前辈指点.最好有什么办法改改注册表什么的糊弄过去..
度娘已无解..度娘好像都不知道这回事..建议大家路径千万不要有空格.不只是工程路径..软件安装也一样.包括经典的.program files

网友:
新建一个目录, 将整个quartus目录复制过去, 看看能用吗?

目测重新破解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铁定不能用.simulink是根据注册表找的路径.我看我还是备份备份重装吧

网友:
重装软件在没有空格的路径下..测试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