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_echo無法發送

楼主:
小弟我使用TI  F28M35 的範例 UART_ECHO 做測試
使用原本control suite 所提供的範例 (如附件) 只能在終端機上看到 "Enter text "
鍵盤輸入無法有回應

但是我將pin更改為另一組UART0 (GPIO 0 & 1)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顯示與鍵盤輸入回應皆正常

想請問是否用原來範例設定的PIN腳
需要多些甚麼設定?

謝謝各位

uart_echo.c

ti 原始範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改后可以收发就行.
原来的例程也可能和你现在板子上实际的连线有不同的地方,以板子为准.

网友:
好的
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