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用ACLK定时器输出PWM不稳定

楼主:
我用ACLK做定时器的时钟源,增计数模式,输出PWM控制LED亮度,但实际输出的PWM不稳定,示波器显示周期和占空比老是在跳动。LED亮度也老在闪烁。而用SMCLK做定时器时钟源时PWM稳定,LED不闪,望前辈指点!

网友:
有木有办法稳定ACLK的频率?英文手册着实头痛,

网友:
这个你要看下你的ACLK输入进去的时钟源是哪个,按道理的话TI的DCO出来的频率应该还可以。如果你想稳定的话,再外面挂个32768的晶振试试看看,然后时钟源选择外部的clock。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低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LK用的内部的那个12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指什么频率低?PWM频率70多,

网友:
内部的12K时钟源本来就不准,当然不能保证PWM输出准确,你可以考虑一下使用更高精度的外部晶振

网友:
来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