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做无线收发,采用RX-2B、TX-2B,求助!!!

楼主:
新手学做无线收发模块,手头上只有TX-2B、RX-2B芯片,查看数据手册典型电路,发现有个地方看不明白,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典型电路:

不明白地方:

不知道 R.F.CIRCUIT到底是什么,请赐教!!!
谢谢!!!

网友:
TX-2B是什么芯片?编码?

R.F.CIRCUIT大概就是射频发射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英语翻译过来就是无线发射电路。。。

网友:
那个应该是个集成的滤波器,

网友:
这些芯片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资料信息不详,无法准确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姨家超级版主,哈哈哈哈

网友:
明显是赛车控制, 一般是射频发射电路, 使用一级发射, 首先用28m晶振生成28M的载波, 直接调制tx2b的控制信号, 应该是, 忘记了, 好像是一个专用于无线玩具的编码标准.

网友:
没接触过tx-2b这芯片

网友:
同样没见过

网友:
TX-2B 和RX-2B 是一对收发专用的编码解码IC. 必须配上RF CIRCUITS,也就是接收发送电路。在使用使用手册上,建议的是27Mhz的接收和发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