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捕获中断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啊。。。。看了手册好多次啦。。

楼主:
#include
void timer0_cap(void)
{
  P1SEL|=BIT2;
  P1DIR&=~BIT2;
  //P1IN|=BIT2;
  CCTL1|=CM_1+SCS+CAP+CCIE;
  TACTL|=TASSEL_1+MC_2;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timer0_cap();
  _BIS_SR(LPM0_bits+GIE);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
          P1DIR|=BIT0;
          P1OUT^=BIT0;
          break;
      }
  case 4:
      break;
  case 10:
      break;
  }
}
求大神打救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你所输入的被测信号能在被捕获的范围,最好是方波,幅度在0V到Vcc,频率不能太高,其次是检查代码,在调试的时候定时器能否正常工作,我之前也写过这样的程序,但是现在也记不清了,你再检查代码吧,你可以使用比较捕获模块0来进行捕获,没有必要使用1模块,要不然会多出来中断向量的判断的问题,你把这个改改看看吧

网友:
1.时钟要设置一下 2.main()函数加个while(1);

网友:
补充:指示灯加个延时频率高人眼分辨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我忘了设置iar的输出了,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IAR的输出,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就这四步,第二部好像默认就这样子。
iar建立新工程都要配置,之后就好像不用。。

配置单片机型号

配置单片机型号

改调试为FET Debugger

改调试为FET Debugger

usb下载

usb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发帖,发到7楼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就OK了吗?我还以为是代码有问题呢,我感觉用IAR就是问题多多啊,我都是用CCS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忘了设置iar的输出了,谢谢你啊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请教一下

网友:
你好像没有开中断啊
_enable_interrupt()
而且你在中断中没有退出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