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launchpad学习帖之点亮LED

楼主:
C2000launchpad学习帖之点亮LED
先贴例程如下: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系统控制初始化
   //InitGpio();
   DINT;      //禁止全局中断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
   IFR = 0x0000;  //清楚CPU所有中断标志
   InitPieVectTable();//位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的入口地址
   EALLOW;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1; //配置I/O口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2=0;
   EDIS;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2 == 0;
   for(;;)
        {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0)
       {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 = 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 = 1;
       }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 1)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 = 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 = 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3 = 1;
           }
        }
}

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是在之前的学习中遇到了一个问题,至今才想明白,之前的问题帖在这里:https://home.eeworld.com.cn/my/link.php?url=https://bbs.eeworld.com.cn%2Fviewthread.php%3Ftid%3D378133%26amp%3Bpage%3D2%26amp%3Bextra%3Dpage%253D1%23pid1509935
遇到的问题我就不说了,那个帖子上有,原因嘛在讲一次:语句GPxSET.bit=1,作用是将管脚设置为输出并将管脚拉高,写GPxSET.bit=0对管脚是没有影响的;写GPxCLEAR.bit=1,作用是将管脚设置为输出并将管脚拉低,写GPxCLEAR.bit=0对管脚也是没有影响的。之前遇到的问题就因为没有注意这一点。在熄灭LED后,如果再次写GPxSET.bit =0则无法再次点亮LED(反转寄存器操作语句GPxTOGGLE.bit=1)除外,而使用GPxCLEAR.bit=1语句则可以很好地再次点亮LED
因此我认为在C2000launchpad开发板上进行点亮LED的实验时,最好使用语句清除寄存器语句GPxTOGGLE.bit=1

网友:
你终于发现问题的所在了,能学到东西很好,继续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累死了,一个问题纠结了三四天才整明白,在学校没人带,只能上论坛问问前辈,或者自己啃文档,相当痛苦和浪费时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网友:
其实问题都很简单,只是大多数人追求速度、结果,只有少数人追求了细节。发现问题是好现象,以后要好好总结,这样提升更快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鼓励,自己一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