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简单延时

楼主:
void us_delay(Uint16 i){
        Uint16 j=0;
  for(;i>0;i--){
          for(j=0;j<=150;j++){}
  }
}

void ms_delay(Uint16 i){
        Uint16 j=0;
  for(;i>0;i--){
          for(j=0;j<=1000;j++){
                  us_delay(1);
          }
  }
}
void s_delay(Uint16 i){
        Uint16 j=0;
  for(;i>0;i--){
          for(j=0;j<=10000;j++){
                  us_delay(1);
          }
  }
}

请问以上延时程序在150M运行的时候,在没有中断干扰的情况下跟理想延时差多远。谢谢啦

网友:
在延时前、后写个IO状态变化,用示波器量一下布局知道了

网友:
目前没有示波器,属于瞎摸。另外有一个现象,在ram调试的程序,写到flash之后,同一个程序会有不同的延时。
   for(;;){
           if(GpioDataRegs.GPFDAT.all&BIT8){
                   ms_delay(5);
                   if(GpioDataRegs.GPFDAT.all&BIT8){
                           if(run==0){
                                   run=1;
                                   GpioDataRegs.GPFSET.bit.GPIOF12 = 1;
                                   GpioDataRegs.GPFCLEAR.bit.GPIOF11 = 1;
                                   ms_delay(6500);
                                   GpioDataRegs.GPFSET.bit.GPIOF10 = 1;
                           }else{
                                   GpioDataRegs.GPFCLEAR.bit.GPIOF12 = 1;
                                   GpioDataRegs.GPFCLEAR.bit.GPIOF10 =        1;
                                   run=0;
                           }
                   }
           }
           ms_delay(100);
           GpioDataRegs.GPFTOGGLE.bit.GPIOF1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