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sp430入门级的问题~~~

楼主:
P1OUT|=0x01;      //P1.0置高
P1OUT&=~0x01;  //P1.0置低
P1OUT上电默认是多少,加入时0x00,那么P1OUT&=~0x01后P1OUT不是全部都变成0吗?

网友:
还有P1OUT^=BIT0;是只是把P1.0取反还是整个P1取反呢?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C语言中的按位或,按位与,和异或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iar for msp430可以查看寄存器吗?怎么我在view中没看到register?
iar for msp430 5.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荐使用CCSv5

网友:
回复 网友A:

班竹很负责呢,又是截图又是注释的,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威武,讲解如此详细

网友:
上电默认为0.

网友:
楼主好好补补c语言吧

网友:
只是P1.0口为0

网友:
P1OUT上电默认是原来状态,并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