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形网络构建

楼主:
兜兜转转,看了好些天构建树形网络,昨天终于有些眉目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版主回帖说pro不可构建树形,这个我没有试过,等手边的事情弄好了就试一下,呵呵
说说我修改程序的地方,
#define STACK_PROFILE_ID      GENERIC_TREE 就是树形了,
之后增加树形网络的配置,我的协议栈中原本没有,

    #define MAX_NODE_DEPTH          5
    #define NWK_MODE           NWK_MODE_TREE

    #define SECURITY_MODE       SECURITY_RESIDENTIAL
  #if   ( SECURE != 0  )
    #define USE_NWK_SECURITY    1   // true or false
    #define SECURITY_LEVEL      5
  #else
    #define USE_NWK_SECURITY    0   // true or false
    #define SECURITY_LEVEL      0

其中具体的参数按需要设置,比如深度、
在有就是设置
  byte CskipRtrs[MAX_NODE_DEPTH+1] = {5,5,5,5,5,0};
  byte CskipChldrn[MAX_NODE_DEPTH+1] = {5,5,5,5,5,0};

按需要设置
就可以了
当然还得说一下摸索期间遇到的一下问题
1.。Zsensor monitor等支持软件都是需要相应的硬件支持的,不是直接可以使用的(我纠结了一天多,
2.还有就是计算网络地址真的是一个好的方法来验证设计的网络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算法看起来不难,但是书本和资料都给的太中规中矩了,真的计算起来除了深度,路由和子节点的个数都是根据每一级不同而不同的。

网友:
其实那个软件也不需要什么支持,只需要把按键在协议栈中去掉就行,那个SENSORdemo采用的是绑定模式。当时我硬件出了问题,搞了好半天才出结果,不知为何后来又好了。你那个地址就是适用于TREE网络,貌似mesh有点不适合。你那个最好能详细点嘛?比如你做实验怎么去算那些地址,可以用公式分析,到时给你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