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输出的波形

楼主:
求教一下 ,TL494的9、10两个脚输出的波形是同相还是反相的啊

网友:
楼主看看,这是内部框图,观察输出端的电路可以看得出,当控制引脚13接地时二者输出波形一样,当接高时反相,用于推挽  (112 Bytes, 下载次数: 26) [ 本帖最后由 干磨河 于 2013-8-16 15: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