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开关电源的双环控制?

楼主:
在一篇文章中看到 “并联式双环控制方式 这种控制方式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使用两个并联的单环分别实现电路的恒压和恒流功能,电压环PI调节器输出和电流环PI调节器输出均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三角波比较器的正输入端,电路工作时,若电压环PI调节器输出UV1小于电流环PI调节器输出UC1,则DV1导通,电路工作在电压环控制模式;反之DC1导通,电路工作在电流环控制模式。这种控制方式下,在稳定工作时,电压环和电流环只有一个环在工作,不会互相干扰。” 我不太明白Dc1和Dv1这两个二极管在此间的作用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什么“DV1导通,电路工作在电压环控制模式 ”?

网友:
这只是个双环反馈的框图而已,这种文章就是坑人,看了这篇文章你肯定还是一头雾水。 由于这是双环反馈,这里的两个二极管起到选择的作用,此处后级都是直流信号,那两个运放被接成比较器了。

网友:
这种控制方式 ,同时可以实现限压限流作用。 楼主可以这样分析: 当电流增大时,UC1的输入检测电压升高,由于它接于反相端,所以输入就变低,由DC1将三角波发生的输入端拉低,从而使脉宽变窄。而当电流小时,UC1输出的电压高(高于另一路时),由于DC1的隔离作用,将不对三角波发生器产生影响。 同理,在输出电压升高时,由UV1、DV1使输出脉冲变窄。 在设计开关电源时,例如输出5V,限流5A的BUCK型电源(其它原理一样)。当UC1、UV1都不起作用时,三角波发生器的输出占空比会达到或接近100%,而当UC1、UV1同时或其中之一输出最低时,输出占空比会达到或接近于0%。 在电源接于电路时,如果负载正常,输出电流会小于5A,那么,UC1将不起作用。只有UV1来控制输出电压使之稳定于5V,但是,当负载短路或过重,电流大于5A时,UC1将起作用,使输出占空比降低,并使输出电流稳定于5A处,---- 此时不管输出电压是否等于5V。 [ 本帖最后由 dontium 于 2013-8-18 11:01 编辑 ]

网友:
这个图,是为了说明UC1、UV1的作用,是一个示意性图, 二极管的“与”作用或“嵌位”作用 是必须具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