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lm3s系列的休眠模式的吗?

楼主:
我使用的是lm3s1811,想实现休眠功能,程序按照例程编写的,程序单步运行的时候可以跑到HibernateRequest()这一句的,但之后arm应该没有休眠,我拿示波器看了hib没有拉低。 我想问问有遇见过类似问题的吗,或者大神能帮忙解决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少见到用休眠,一般用 Sleep 或者 DeepSlee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呀     为什么呢     我主要是为了降低功耗,    哪个模式的功耗比较低呀?  我觉得是休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   flash programmer 在擦除的时候出现  错误“unable reset ang halt system”     会是什么问题。?   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呀     为什么呢     我主要是为了降低功耗,    哪个模式的功耗比较低呀?  我觉得是休眠。
当然是休眠下最好,休眠模式下,只有休眠模块需要工作,需要单独的电源给休眠模块供电.在硬件上设计上要注意.
如果不想单独设计电源部分,就用 DeepSleep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flash programmer 在擦除的时候出现  错误“unable reset ang halt system”     会是什么问题。?   麻烦了
是一直不能,还是突然的情况.
如果是硬件问题,可能 Jtag 连线问题,可能需要芯片解锁,可能需要换芯片.
如要是 FTDI 驱动有些问题,或者最根本原因是 Windows 系统的问题.关闭相关软件,重新拔插一下试试.甚至重新换个 U 口,换根 USB 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