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4时钟树的疑问?

楼主:
Cyclone4时钟树C6等级的可以500MHz,

可是它里面的pll,ram,dsp等模块。没有达到500MHz的

那么他的这个500MHz究竟体现在哪里?
什么地方能用到这个500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刚看到问题,
1、首先最大时钟频率和峰值计算速率一样都是镜花水月,而且FPGA里的最高时钟频率一般指寄存器翻转速度;
2、简单说时钟由晶振提供,进入PLL,因为FPGA的时钟管脚接受外部时钟不能达到500MHz,必须由PLL进行倍频,并且PLL的输入有上下限,最低下限大概是30多M起,不记得了。
3、其余资源各有各的工作最高频率Fmax,但切勿用最高频率进行设计,因为当资源增加时时钟速度会下降,Cyclone大致能跑到个100-200M就不错了,还要插入很多流水延迟。
................要说的太多,先说这么多吧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