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196电源管理系统实现

楼主:
最近准备做个小项目 ,里边的电源管理准备用BQ24196,实现外部适配器与电池自动控制切换,并且实现电池自动控制充电或者主动控制(通过IIC),另电池电量检测准备使用tps27082l,整体方框图如下,大伙给个意见,看这电路是否合理

网友:
BQ2419X 这系列就是专门用在锂电池组快速充电,保护芯片好像也选用TI的什么吧,tps27082l就是一负载开关
这个方案的关键是MCU如何根据bq27410电量数据进行控制,,

网友:
基本上可以,在实现的时候控制部分挺麻烦的,控保参数提取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