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LC谐振放大器这道题啊,电源模块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3.6V我们组原先是用的LM317/337搭的的电源,但是接上本题所需要的晶体管放大电路就带不动载了,3.6V最高输出只有2.2V,求有经验的一起分享下

网友:
317是可以输出3.6V的,应该是你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大电路输入电阻太小,导致负载带不动如果可能的话能共享下电源模块的图吗

网友:
看你的电路形式了,和输入电阻没关系的,和负载电阻倒是有关系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8-19 01:22 编辑 ]

网友:
另外去年有的人,在3.6V输出不能达到有效值1V就打电源主意了,到最后评委不给给予评测了,如果升压到3.6以上出题者何必说供电只能3.6V呢,难度大降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8-19 10:31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人用的一定是网上317,337的图,但是对这道题来说好像不行,谢谢你,我再看看电源的设计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