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求超声波的距离不行,需要捕获两次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12864.h"

char edge_flag=1,shu=0;
unsigned long count=0,num=0,led;
float  time;
int    over=0;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ACLK_32K;
  DCO_16MHZ;
  // Configure the TA0CCR1 to do input capture
  TA0CCTL1 = CAP + CM_3 + CCIE + SCS + CCIS_0;
  TA0CTL |= TASSEL_1 + MC_2 + TACLR+TAIE;        // ACLK, Cont Mode; start timer
  P2DIR|=BIT3;
  P2OUT&=~BIT3;
  P1SEL|=BIT2;
  //P1OUT&=~0x01;
  Ini_Lcd();
  _BIS_SR(GIE);
  while(1){
    if(shu==1) P2OUT|=BIT3,delayus(30),P2OUT&=~BIT3,shu=0;//给超声波发trig
  }

//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 (void){
  switch(__even_in_range(TA0IV,0x0A)){
  case TA0IV_TACCR1:{
    //P1OUT^=0x01;
    TA0CCTL1&=~CCIFG;//注意进入中断后 要手动清除标志
    if(edge_flag==1){
       count=TA0CCR1;//第一次捕获
       edge_flag=0;
    }else{//第二次捕获
       if(TA0CCR1-count>0)
         count=TA0CCR1-count;
       else
         count=65536+TA0CCR1-count;
       edge_flag=1;
       over=0;
      /*   led=count;
         lcd_set_xy(2,4);
         while(led){
           Disp_SZ(led%10);
           led/=10;
         }*/
       led=count/(float)32768*340/2;//计算时间
      // led=time;
       Clear_LCD();
       lcd_set_xy(2,4);
       Disp_SZ(led%10);
       led/=10;
       while(led){
          Disp_SZ(led%10);
          led/=10;
       }
     /*  time-=led;
       lcd_set_xy(3,4);
       Disp_SZ(led%10);
       led*=10;
       while(led<1000){
          Disp_SZ(led%10);
          led*=10;
       }*/
    }
    case TA0IV_TAIFG:
      TA0CTL&=~TAIE;
      if(edge_flag==0){
          over++;
      }
      shu++;
      break;              // Vector 10:  TAIFG
  }
  }
}

网友:
描述清楚问题,才能下手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呀  我的问题是 根本检测不到很小的频宽  还有就是有时候值特别的大 插上模块 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