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代码大小超过.text段分配的空间如何解决?

楼主:
编写程序出现了如下的错误提示: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load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ramfuncs" size 0x4d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F28027.cmd /Example_28027_HRPWM_Menu line 119 C/C++ Problem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一种方法是优化你的代码,减少常数的使用量,另一种方法是增加段的空间,修改length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
修改代码可能不大现实了,还要加入一些功能。请问如何修改段的空间,修改length的值?
如何看自己的代码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OTP */
   FLASHD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2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_P0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50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DRAML0      : origin = 0x008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P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_P0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        PAGE = 1
   .ebss               : > DRAML0       PAGE = 1
   .esysmem            : > DRAML0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 For SDFlash to program these, they must be allocated to page 0 */
   .econst             : > FLASHA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A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Uncomment the section below if calling the IQNexp() or IQexp()
      functions from the IQMath.lib library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relevant IQ Math table in Boot ROM (This saves space and Boot ROM
      is 1 wait-state). If this section is not uncommented, IQmathTables2
      will be loaded into other memory (SARAM, Flash, etc.) and will take
      up space, but 0 wait-state is possible.
   */
   /*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lib (IQmathTablesRam)

   }
   */
   /* Uncomment the section below if calling the IQNasin() or IQasin()
      functions from the IQMath.lib library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relevant IQ Math table in Boot ROM (This saves space and Boot ROM
      is 1 wait-state). If this section is not uncommented, IQmathTables2
      will be loaded into other memory (SARAM, Flash, etc.) and will take
      up space, but 0 wait-state is possible.
   */
   /*
   IQmathTables3    : > IQTABLES3,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lib (IQmathTablesRam)

   }
   */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

网友:
工程编译完之后会生成.map文件(Debug模式,就在Debug文件夹下),这个文件里面囊括了所有段的使用情况。

网友:
如果确实是FLASHA空间不够的话,
第一、你可以把FLASHD和FLASHC的空间全部并到FLASHA中,因为在SECTIONS中没有段是分配到FLASHD和FLASHC中的。
第二、把某些段指向到FLASHD和FLASHC中。

网友:
非常感谢!
可是A和CD隔着一个B,地址并不是相连的。。。
可否告知一下如何修改这个文件,新手有些不好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行不行?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OTP */
   FLASHD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2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_P0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50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DRAML0      : origin = 0x008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将FLASHABCD的地址改掉,就是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2000这些内容,将abc全指向a,原来d的位置给b。
不过,原来b的空间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如果你不放心0x3F4000——0x3F6000的空间的话,那你可以把FLASHC和FLASHD合并,即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你可以参看手册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v6.1.pdf(spru513)第七章,见附件

spru513- 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v6.1.pdf

网友:
回答很专业。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你说的A和CD合并如何做到?因为他们中间有断开的B地址。
不知道我说的行不行,我将原来ABC的地址全给A,将原来D的地址给B,这样可以么?

网友:
那个没指定的0x2000的空间是可用的。如果全部分给FLASHA的话,那么origin=0x30000,length=0x7F80,这样你就不必改动SECTIONS的代码了。
当然你也可以按你说的试,至于结果如何,你只有改完编译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更改.cmd文件,将.text映射到FLASHC或者FLASHD中,我使用的时候,由于工程较大,则会将FLASHC与FLASHD连在一起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叙述一下详细过程或者将修改后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FLASHD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2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D      : origin = 0x3F2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C语言中的变量初值与常量,已经初始化则放置在FLASH中*/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CD       PAGE = 0  /*C语言中的代码段,已经初始化则放置在FLASH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flashB没用过,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没有尝试过,应该是可以用的,亦可以尝试一下。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