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模块化编程为何会酱紫。。。

楼主:
试了一下iar for msp430 5.5的模块化编程,然后出错了。。。。。

.h文件
我把led.h,led.c都放在test.c目录哪里
help~~~~~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你是怎么解决的,教教我

网友:
在iar里就像一开始添加main.c一样添加你所要用到的.c文件到workplace的files
如图,希望帮到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四楼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奥,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