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转换成方波

楼主:
怎样才能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而且方波幅值的变化还要随正弦波峰峰值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我要实时的对正弦信号进行变换,没想明白该怎样设计这样一个硬件电路。

网友:
变换成SPWM波呢

网友:
直接硬件电路采用比较器,一端输入正弦波一端输入采样三角波,这样便可输出SPWM波,而且这样的波形还可以不用计算,很方便的!

网友:
方波幅值的变化还要随正弦波峰峰值的变化而变化
要求硬件电路实现吗?

网友:
比较器输出端的上拉电阻接到正弦波的峰值保持电路上。

网友:
合适的方法首先要看信号的频率。

网友:
不考虑其他的,纯粹的变换波形的话,楼上说的方法:用比较器做。

网友:
要求方波幅值的变化还要随正弦波峰峰值的变化而变化,这个纯硬件实现起来不容易吧
得靠编程软件实现吧

网友:
“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而且方波幅值的变化还要随正弦波峰峰值的变化而变化”

显然方波不可能与正弦波同相(这里“同相”指同时过零)。
如果频率不太高,可以考虑AD转换,软件判断并输出。如果频率比较高,纯硬件实现,电路相当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