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稳压二极管能给运放供电么?

楼主:
运放LM358,OP07。想尝试一下不用78系列来供电

网友:
可以的,但是设计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不能让电流太大

网友:
稳压管跟负载(运放电源端)并联,限流电阻给它们供电,稳压管只是改变其分流程度以稳定运放的供电电压。

网友:
最近我又来发帖,想到的就是 能否以稳压管 取代超高速数字电路模块的退耦电容 这问题,
不过我想,普通的硅稳压管甚至是431都不够快,TVS能一飞秒启动但似乎不能造小(像 1N4148 的量级),LED的响应也非常迅速,但电压规格跟运放不匹配。

网友:
理论上,只要反应够快,动态电阻够小,就可以,
稳压管是 PN结,集成较电容为易,集成可使稳压管的「启辉」电压跟运放匹配,
电容的好处是可以直连电源,但电容向电源取电的动作也是脉冲性的,並联稳压却能使电源电流保持恒定,问题是限流电阻的存在,会增加能耗及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