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重复包含一个头文件?#ifndef #define #endif

楼主:
#ifndef  #define  #endif
animal.h

//在头文件中包含类的定义及类成员函数的声明
class animal
{
public:
    animal();
    ~animal();
    void eat();
    void sleep();
    virtual void breathe();
};

animal.cpp

//在源文件中包含类中成员函数的实现

#include "animal.h"         //因为在编译animal.cpp时,编译器不知道animal到底
                            是什么,所以要包含animal.h,这样,编译器就知道animal
                            是一种类的类型
#include        //在包含头文件时,<>和""有什么区别?<>和""表示编译器
                            在搜索头文件时的顺序不同,<>表示从系统目录下开始搜索,
                            然后再搜索PATH环境变量所列出的目录,不搜索当前目录;
                            ""是表示先从当前目录搜索,然后是系统目录和PATH环境
                                 变量所列出的目录。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头文件在系统目录下
                            就可以直接用<>,这样可以加快搜索速度
animal::animal()            //::叫做作用域标识符,用于指明一个函数属于哪个类或一
                            个数据成员属于哪个类。::前面如果不跟类名,表示是全局
{                           函数(即非成员函数)或全局数据
}

animal::~animal()
{
}

void animal::eat()          //注意:虽然我们在函数体中什么也没写,但仍然是实现了
                            这个函数
{
}

void animal::sleep()
{
}

void animal::breathe()      //注意,在头文件(.h文件)中加了virtual后,在源文
                            件(.cpp文件)中就不必再加virtual了
{

    cout<<"animal breathe"<
}

fish.h

#include "animal.h"         //因fish类从animal类继承而来,要让编译器知道
                            animal是一种类的类型,就要包含animal.h头文件
class fish:public animal
{
public:
     void breathe();
};

fish.cpp

#include "fish.h"
#include
void fish::breathe()
{
    cout<<"fish bubble"<
}

EX10.cpp

#include "animal.h"
#include "fish.h"
void fn(animal *pAn)
{
    pAn->breathe();
}
void main()
{
    animal *pAn;
    fish fh;
    pAn=&fh;
    fn(pAn);
}

现在我们就可以按下键盘上的F7功能键编译整个工程了,编译结果如下:

为什么会出现类重复定义的错误呢?请读者仔细查看EX10.cpp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包含了animal.h和fish.h这两个头文件。当编译器编译EX10.cpp文件时,因为在文件中包含了animal.h头文件,编译器展开这个头文件,知道animal这个类定义了,接着展开fish.h头文件,而在fish.h头文件中也包含了animal.h,再次展开animal.h,于是animal这个类就重复定义了。
读者可以测试一下,如果我们多次包含iostream.h这个头文件,也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要解决头文件重复包含的问题,可以使用条件预处理指令。修改后的头文件如下:
animal.h

#ifndef ANIMAL_H_H      //我们一般用#define定义一个宏,是为了在程序中使用,使程
                            序更加简洁,维护更加方便,然而在此处,我们只是为了判断
#define ANIMAL_H_H      ANIMAL_H_H是否定义,以此来避免类重复定义,因此我们没有为
                        其定义某个具体的值。在选择宏名时,要选用一些不常用的名字,
class animal            因为我们的程序经常会跟别人写的程序集成,如果选用一个很常用
                        的名字(例如:X),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
public:
     animal();
     ~animal();
     void eat();
     void sleep();
     virtual void breathe();
};
#endif

fish.h

#include "animal.h"
#ifndef FISH_H_H
#define FISH_H_H
class fish:public animal
{
public:
     void breathe();
};
#endif

我们再看EX10.cpp的编译过程。当编译器展开animal.h头文件时,条件预处理指令判断ANIMAL_H_H没有定义,于是就定义它,然后继续执行,定义了animal这个类;接着展开fish.h头文件,而在fish.h头文件中也包含了animal.h,再次展开animal.h,这个时候条件预处理指令发现ANIMAL_H_H已经定义,于是跳转到#endif,执行结束。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这次的编译过程中,animal这个类只定义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