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7怎么输出方波呢

楼主:
AD9837配合89c51,输出0到100khz方波,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仔细看看AD9837的手册
应该是通过标准串口控制

网友:
看手册啊 ,看完就会了

网友:
楼主的程序调通了吗?我的怎么调都是没有频率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AD9837的手册
应该是通过标准串口控制

你好,请教一下,9837的COMP引脚应该怎么接呢,手册说是DAC偏置引脚,到底应该是接地和电容还是接电源和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9837的COMP引脚应该怎么接呢,手册说是DAC偏置引脚,到底应该是接地和电容还是接电源和 ...

这个脚怎么连,其实没有为什么,要结合手册说明
参考官方的评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怎么连,其实没有为什么,要结合手册说明
参考官方的评估板

我注意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回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怎么连,其实没有为什么,要结合手册说明
参考官方的评估板

不好意思,9837的输出电压到底是多少啊,我想通过DAC来调幅,就需要9837输出作为基准,但是手册上好像没确切给出输出电压的大小,只有一个最大输出和最小输出,比如我想要输入DAC的基准为5V,需要在9837输出的基础上加放大器放大到5V,如果放大倍数为10,9837输出就得为0.5V,而手册说VOUT最大为0.6,那么这个输出是一只都是0.6么,我需要的0.5能不能调出来,谢谢啦

网友A:
到官网找找资料,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找找资料,应该有

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