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散热工艺设计

楼主:
先给大家一个论文的摘要看看:
Abstract
It’s really a beginning for use LED lighting in explosion-proof areas. In the explosion circumstance, LED drive power is required to installed in a hermetic cavity, which gives high requirement for LED drive power consumption and heat dissip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 experiment which compares temp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supposed process engineering improvements. The data of the experiment indicates that without structure change, LED main components temperature could drop in the case of only change process engineering, the temperature inside hermetic cavity can drop 24℃ or 8℃, all in all, this type of process engineering not only solve temperature control problem, but also improve LED reliability and service life

网友:
摘要:
这的确是一个开端,在防爆区域使用LED照明。在爆炸的情况下,需要安装在一个密封腔,使LED驱动器功耗和散热要求高的LED驱动电源。这篇文章是基于实验,比较前后的温度'
假设的过程工程改进。实验数据表明,无结构的变化,LED主要部件的温度可能下降的情况下,唯一的变化过程工程,密封腔体内部的温度可下降24℃或8℃,这一切的一切,这种类型的工艺工程不仅解决温度控制的问题,同时也提高LED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希望看到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