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己的C2000 LaunchPad 项目文件“的基础上 实现 ADC

楼主: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Uint16 LoopCount;
Uint16 ConversionCount;
Uint16 Voltage1[10];
Uint16 Voltage2[10];

//单通道多次转换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关闭CPU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中断向量

        IER = 0x0000;        //禁止 CPU 中断
        IFR = 0x0000;        //清除 CPU 中断标志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EALLOW;
       PieVectTable.ADCINT1 = &adc_isr;
    EDIS;

    InitAdc();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        //使能PIE模块中的 INT1.1 (ADCINT1)

        IER |= M_INT1;                      //开CPU中断1,IER最低位置1,最低位为中断1使能
        EINT;                               //使能全局中断
    ERTM;                               //使能实时中断

       LoopCount = 0;
       ConversionCount = 0;

    //配置 ADC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中断脉冲在ADC结果锁存到结果寄存器的一个周期前产生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INTSEL1N2:中断选择1和2寄存器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禁止 ADCINT1 连续模式使能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2;        //ACINT1 的触发源为 EOS2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4;        //SOC0 通道配置为 ADCINA4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4;        //SOC1 通道配置为 ADCINA4
            AdcRegs.ADCSOC2CTL.bit.CHSEL         = 2;        //SOC2 通道配置为 ADCINA2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5;        //SOC0 触发源为 EPWM1A, 轮循转换  先SOC0 然后SOC1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5;        //SOC1 触发源为 EPWM1A, 轮循转换  先SOC0 然后SOC1
            AdcRegs.ADCSOC2CTL.bit.TRIGSEL         = 5;        //SOC2 触发源为 EPWM1A, 轮循转换  先SOC0 然后SOC1,最后SOC2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设置 SOC0 采样保持时间为 7 个 ADC 时钟周期 (6+1个时钟周期)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设置 SOC1 采样保持时间为 7 个 ADC 时钟周期 (6+1个时钟周期)
            AdcRegs.ADCSOC2CTL.bit.ACQPS         = 6;        //设置 SOC2 采样保持时间为 7 个 ADC 时钟周期 (6+1个时钟周期)
    EDIS;

    //假定ePWM1的时钟已经在InitSysCtrl()中被启用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008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period for ePWM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count up and start

    // 等待ADC中断
    for(;;)
    {
        LoopCount++;
    }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Voltage1[ConversionCount] = AdcResult.ADCRESULT1;
    Voltage2[ConversionCount] = AdcResult.ADCRESULT2;

    //如果已经记录了20次转换,则重新开始
    if(ConversionCount == 9)
    {
        ConversionCount = 0;
    }
    else ConversionCount++;

    Adc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清除 ADCINT1 中断标志 为下一个 SOC 重新初始化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return;
}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最好是工程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