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可不可以用EEPROM扩展程序空间呢?

楼主:
突发奇想,可不可以用EEPROM扩展程序空间呢?在不论速度的前提下,我认为反正指令也是二进制存着,是不是可以把数据都会来然后执行呢,问题在于怎么执行呢.比如asm(EEPROM_Read())?????

网友:
nor flash就是干这个的.芯片上都有管脚配置成片上启动或外存储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eeprom,这个不是很慢么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实践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实践看看呢.

网友:
完全可以。
但EEPROM是作为只读存储器使用。
要想仅用一片EEPROM,存储程序同时又作为数据存储器(可读可写),那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貌似难度不小.
arm的mcu都没有开放这个功能给你

可以试试看老的8051, 或是z80, 这些都是可以扩展的

网友:
我觉得只有一种方法是可行的,就是把eeprom中的指令读取到RAM中再执行。
不知道各位楼上的说可以是不是这种方法。
当然你的RAM要足够大,太小了意义就不大了。而且里面的程序需要严格的设计考虑。
我觉得这种做法劳财伤民,不如直接换个flash大的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