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main中进入LPM4,在外部中断唤醒后在中断进入LPM3,这时程序是回到main中了...

楼主:
首先在main吧,我运行了“_BIS_S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先外部IO口中断函数中我又运行了“_BIS_SR(LPM3_bits + GIE);”,请问在此之后,程序是继续执行完中断函数后面的内容再进入LPM3,还是从此处直接进入LPM3了?如果是从此处直接进入LPM3了,在下次中断之后会不会再继续执行第一次中断函数后面的语句?

网友:
自己顶一个,望有前辈指点

网友:
中断中进入lpm3,估计你也是第一个应用的。
理论上分析这样的程序是没有意义的,最终栈溢出。
进入中断语句后面的内容不会执行到。
而每次中断都会重新执行中断函数,总这样入栈,就溢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台指点,我430接触不久,菜鸟一个。 如果在第二个中断中退出低功耗模式,那第一个中断后面的语句还会不会被执行?

网友:
这样的中断嵌套难免会出问题的,两级中断源不一样还好,如果一样,就会造成循环,最终溢出,所以最好不要搞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