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断实现到底是如何执行的

楼主:
NVIC_SetVectorTable  这个是STM32的库函数 实现的是 中断向量的重映射,这个东西是怎么访问的,
起始地址是0x08000000  这个是默认的中断向量起始地址, 那么我设置便宜0x1000 呢?
那么 中断 是不是先跳到默认的中断向量然后再跳到 新的中断向量,还是一步到位直接跳到 新的中断向量。网上看了下 就是本论坛的资料 发现 有点模糊,希望各位友人有空给鄙人讲解讲解,鄙人不甚感激!

网友:
NVIC_SetVectorTable(DC_BOOT_SADDR, DC_BOOT_SIZE);                         // 中断向量重映射

网友:
回复 楼主:

/**
  * @brief  Sets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nd Offset.
  * @param  NVIC_VectTab: specifies if the vector table is in RAM or FLASH memory.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NVIC_VectTab_RAM
  *     @arg NVIC_VectTab_FLASH
  * @param  Offset: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Thi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         of 0x200.
  * @retval None

这个 API  在 stdperipherallib 中的 misc.c 中.
主要是设置 NVIC  的中断向量函数的位置和偏移量.
比如有些人想在 SRAM 中调试程序,就会用这个.
通常用不上.
我现在基本不在 SRAM 中调试程序了,麻烦,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网友:
楼上两位 都没明白我的意思,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想问,我如果 手动设置了 中断映射,中断的响应具体过程是如何的,这个我不是很明白,我的意思就是 是跳到 原来的 复位中断向量 查询相应的中断,还是直接跳到新的中断向量地址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 讲解 设置过后 中断相应的具体过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说,中断产生后还是会指向未映射之前的固定地址,只是通过重映射找到真正的处理地址。所以,通过这个重映射进行一次跳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斑竹有没的相关的资料讲这方面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自己搜“中断重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