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如何向flash区存储数据,保持掉电后仍能保留输入?

楼主:
需要做一个可以调整参数的东西,要求掉电后参数仍能保持,如何做到?
期待大家的指点!谢谢!

kdy

网友:
不太明白你保留输入是啥意思?如果你指的是下次开启,参数的值不变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外扩EEPROM,或者用FRAM。

网友:
28335这么用过,有个FLASH的API接口函数,把FLASH当存储器用可以的。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官网有的,补充一句。那个啥Suit的C2000打包的怪名字的开发套件里也有,官方的。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放在FLASH中不知道如何去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是哪个例子或者文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应该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想表达的不是程序存储是flash中,而是数据的存储。比如我做了一个PID控制,我通过调整程序整定好了参数,我希望这个参数的数据保存下来。这个数据在下次cpu上电后不是我程序烧录时的数据,而是我整定好保存的数据。

我在别的芯片上发现有指定的flash区可以存取数据,不知道c2000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不过,应该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想表达的不是程序存储是flash中,而是数据的存储。比如我做了一个PID控制,我通过调整程序整定好了参数,我希望这个参数的数据保存下来。这个数据在下次cpu上电后不是我程序烧录时的数据,而是我整定好保存的数据。

我在别的芯片上发现有指定的flash区可以存取数据,不知道c2000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不过,应该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想表达的不是程序存储是flash中,而是数据的存储。比如我做了一个PID控制,我通过调整程序整定好了参数,我希望这个参数的数据保存下来。这个数据在下次cpu上电后不是我程序烧录时的数据,而是我整定好保存的数据。

我在别的芯片上发现有指定的flash区可以存取数据,不知道c2000可不可以?

网友:
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就是存取参数的功能没有问题。楼上的文档目录里的那篇,
唉算了,直接上资料吧,很辛苦翻出来了,3年前用的了。重复下,功能是:将FLASH当做存储器用,存取参数!
为了回报辛苦的查找,这个是收钱的啊!!!不过是芯币2元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