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FET430UIF firmware update 问题

楼主:
开始我用的是cce3.1 因为有16KB 限制用了破解4.1.2 当编译后 下载程序提示 update  之后就和很多人一样程序烧不进去,cce3.1也烧不进去
现在我把ccs4.1.2卸载掉  cce3.1还是烧不进去

现在端口 是  msp-430uif-vcp
求大神指点,好像还是V2版本  因为我降级提示不是V3版本

网友:
对调试器固件版本的问题,建议直接装个ccs5这样的软件,ide会自动更新固件;或者使用板块上的降级软件,将调试器的固件降到与你的ide相对应的低版本。我比较建议使用较新版本的ide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是用CCS5.4  自动升级 但是程序烧不进去 于是用CCS5.4降级  但是CCE3.1还是程序烧不进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用CCS5.4  自动升级 但是程序烧不进去 于是用CCS5.4降级  但是CCE3.1还是程序烧不进去啊
我用的是科尔达LSD-FET430UIF  版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LSD-FET430UIF 和CCS软件版本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