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第十章的第三部分“10.5 内存保护单元(MPU)的固件库函数”样例

楼主:
下面的示例设置了一组基本的保护区域:
n  在闪存中,一个28 KB区域的只读代码执行
n  在特权和用户模式32 KB的RAM读写访问
n  仅使用在特权模式下一个额外的8 KB RAM
n  只能在特权模式下访问的1 MB外设空间,除了一个128kb的孔不可访问,另一个128 kb的区域,可以从用户模式访问

以下翻译略-----
//
// Define a 28-KBregion of flash from 0x00000000 to 0x00007000. The
// region isexecutable, and read-only for both privileged and user
// modes. To set upthe region, a 32-KB region (#0) is defined
// starting ataddress 0, and then a 4 KB hole removed at the end by
// disabling thelast sub-region. The region is initially enabled.
//
MPURegionSet(0, 0,
                     MPU_RGN_SIZE_32K |
                     MPU_RGN_PERM_EXEC |
                    MPU_RGN_PERM_PRV_RO_USR_RO |
                    MPU_SUB_RGN_DISABLE_7 |
                    MPU_RGN_ENABLE);
//
// Define a 32-KBregion (#1) of RAM from 0x20000000 to 0x20008000. The
// region is notexecutable, and is read/write access for
// privileged anduser modes.
//
MPURegionSet(1,0x20000000,
                     MPU_RGN_SIZE_32K |
                     MPU_RGN_PERM_NOEXEC |
                     MPU_RGN_PERM_PRV_RW_USR_RW |
                     MPU_RGN_ENABLE);
//
// Define anadditional 8-KB region (#2) in RAM from 0x20008000 to
// 0x2000A000 thatis read/write accessible only from privileged
// mode. This regionis initially disabled, to be enabled later.
//
MPURegionSet(2,0x20008000,
                     MPU_RGN_SIZE_8K |
                     MPU_RGN_PERM_NOEXEC |
                     MPU_RGN_PERM_PRV_RW_USR_NO|
                     MPU_RGN_DISABLE);
//
// Define a region(#3) in peripheral space from 0x40000000 to 0x40100000
// (1 MB). Thisregion is accessible only in privileged mode. There is
// an area from0x40020000 to 0x40040000 that has no peripherals and is not
// accessible atall. This inaccessible region is created by disabling the
// secondsub-region(1) and creating a hole. Further, there is an area
// from 0x40080000to 0x400A0000 that should be accessible from user mode
// as well. Thisarea is created by disabling the fifth sub-region (4),
// and overlaying anadditional region (#4) in that space with the
// appropriatepermissions.
//
MPURegionSet(3,0x40000000,
                     MPU_RGN_SIZE_1M |
                     MPU_RGN_PERM_NOEXEC |
                     MPU_RGN_PERM_PRV_RW_USR_NO |
                     MPU_SUB_RGN_DISABLE_1 | MPU_SUB_RGN_DISABLE_4 |
                     MPU_RGN_ENABLE);
MPURegionSet(4,0x40080000,
                     MPU_RGN_SIZE_128K |
                     MPU_RGN_PERM_NOEXEC |
                     MPU_RGN_PERM_PRV_RW_USR_RW |
                     MPU_RGN_ENABLE);
//
// In this example,compile-time registration of interrupts is used, so the
// handler does nothave to be registered. However, it must be enabled.
//
IntEnable(FAULT_MPU);
//
// When setting upthe regions, region 2 was initially disabled for some
// reason. At somepoint it must be enabled.
//
MPURegionEnable(2);
//
// Now the MPU isenabled. It is configured so that a default
// map is availablein privileged mode if no regions are defined. The MPU
// is not enabledfor the hard fault and NMI handlers, meaning that a
// default is notused whenever these handlers are active, effectively
// giving the faulthandlers access to all of memory without any
// protection.
//
MPUEnable(MPU_CONFIG_PRIV_DEFAULT);
//
// At this point,the MPU is configured and enabled and if any code causes
// an accessviolation, the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occurs.
//
The followingexample shows how to save and restore region configurations.
//
// The followingarrays provide space for saving the address and
// attributes for 4region configurations.
//
uint32_tui32RegionAddr[4];
uint32_tui32RegionAttr[4];
...
//
// At some point inthe system code, we want to save the state of 4 regions
// (0-3).
//
for(ui8Idx = 0;ui8Idx < 4; ui8Idx++)
{
MPURegionGet(ui8Idx,&ui32RegionAddr[ui8Idx], &ui32RegionAttr[ui8Idx]);
}
...
//
// At some otherpoint, the previously saved regions should be restored.
//
for(ui8Idx = 0;ui8Idx < 4; ui8Idx++)
{
MPURegionSet(ui8Idx,ui32RegionAddr[ui8Idx], ui32RegionAttr[ui8Idx]);
}

网友:
请问新书什么时候出版啊?

网友:
你好,是否可以提供MPU固件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