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LM3S328的ADC实验,请问程序有问题么

楼主:
#include
void PLLSet()
{
        unsigned long ulRCC,ulDelay;
        ulRCC=SYSCTL_RCC_R;               //读取当前RCC寄存器的值
        ulRCC|=1<<11;                     //旁路PLL
        ulRCC&=~(1<<22);                  //不使用系统分频器
        SYSCTL_RCC_R=ulRCC;
        ulRCC=SYSCTL_RCC_R;
        ulRCC&=~(3<<4);              //选择主振荡器做时钟
        ulRCC&=~(0xf<<6);  //设置晶振频率
        ulRCC|=SYSCTL_RCC_XTAL_6MHZ;
        ulRCC&=~(0xf<<23);    //设置分频系数
        ulRCC&=~(1<<13);   //PLL上电
        ulRCC&=~(1<<12);        //PLL使能输出
        SYSCTL_RCC_R=ulRCC;    //写RCC寄存器
        for(ulDelay=32768;ulDelay>0;ulDelay--)
        {
                if(SYSCTL_RIS_R&(1<<6))
                {
                        SYSCTL_MISC_R=1<<6;   //清PLL锁定位
                        break;
                }
        }
        SYSCTL_RCC_R|=1<<22;         //使用系统分频器
        SYSCTL_RCC_R&=~(1<<11);      //PLL输出到系统时钟
}
int main()
{
         long ulData;
        PLLSet();
        SYSCTL_RCGC0_R|=SYSCTL_RCGC0_ADC;  //0x00010000使能ADC模块的时钟
        SYSCTL_RCGC0_R|=SYSCTL_RCGC0_ADCSPD125K ; //0x00000000;125Kbps采样率

        SYSCTL_RCGC2_R |=SYSCTL_RCGC2_GPIOD;   //1.使能LED所在管脚时钟
        GPIO_PORTD_DIR_R |= 0x01;             //2.设置LED所在管脚为输出
        GPIO_PORTD_DEN_R |=0x01;              //3.LED所在管脚数字使能*/

        ADC0_ACTSS_R =0x00000000;     //禁止所有采样序列
        ADC0_SSPRI_R=0x00000000;      //设置采样序列0为最高优先级
        ADC0_EMUX_R=0x00000000;       //采样序列0为处理器触发
        ADC0_SSMUX0_R =0x00000000;     //采样序列0的第0步使用ADC0
        ADC0_SSCTL0_R =0x00000002;     //采样序列0采样完第0步后结束
        ADC0_ACTSS_R |=0x00000001;    //使能采样序列0
        while(1)
        {
                ADC0_PSSI_R |=0x00000001;    //处理器触发采样序列0

                while(ADC0_SSFSTAT0_R&0x00000100); //等待FIFO 0为非空,
                ulData=ADC0_SSFIFO0_R;   //读出10位转换结果
                ulData=(ulData*1000*3)/1024;  //换算成真实电压值
                if(ulData>2)
                        GPIO_PORTD_DATA_R=0X01;    //如果电压大于2,PD0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
}

请各位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谢谢

软件仿真显示,ADC时钟为16.67MHz,符合要求

软件仿真显示,ADC时钟为16.67MHz,符合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到对 ADC 所在的 AIN 管脚进行配置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C0不是都已经配置好了么?加Q细聊759797452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C0_ACTSS_R =0x00000000;     //禁止所有采样序列
        ADC0_SSPRI_R=0x00000000;      //设置采样序列0为最高优先级
        ADC0_EMUX_R=0x00000000;       //采样序列0为处理器触发
        ADC0_SSMUX0_R =0x00000000;     //采样序列0的第0步使用ADC0
        ADC0_SSCTL0_R =0x00000002;     //采样序列0采样完第0步后结束
        ADC0_ACTSS_R |=0x00000001;    //使能采样序列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配置的是 ADC 模块,需要配置 GPIO 管脚工作在 AIN 模式.
比如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7);

网友:
AIN模式是?这个库函数是把某个管脚配置成ADC功能吧?能不能更具图具体说一下?还是不太理解。(使用的是ADC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用实现下么,看仿真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LM3S328 的数据手册吗?
你需要看一下 ADC0 到底是哪个 GPIO 管脚.
建议里用库函数吧,寄存器效率太低了,你本可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其它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库函数我也看过,有数据手册啊,但是我找遍了数据手册也没有关于ADC0 到底是哪个 GPIO 管脚。只是介绍了是模拟量输入管脚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数据手册,我错了
这个型号的 ADC 就是默认的,不需要配置 GPIO.
不过我看数据手册上是 RCGC1 ,你的是 RCGC0
Enable the ADC clock by writing a value of 0x00010000 to the RCGC1 register in the System
Control 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非常感谢!其他地方没问题吧

网友A:
虽然数据手册是RCGC1,但lm3s328.h中RCGC1没有关于ADC的使能0x00010000.而且改成RCGC1后,protues仿真既然出错Access to register of unclocked peripheral at 0x40038000 cause BUS_FAULT

网友A:
ADC已经解决,共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数据手册是RCGC1,但lm3s328.h中RCGC1没有关于ADC的使能0x00010000.而且改成RCGC1后,protues仿真既然 ...

能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已经解决,共享给大家

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