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有必要深入吗?

楼主:
所处的工作一般不会涉及到PC与单片机的通信,故而觉得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没有必要深入去学?MCU之间用高低电平控制就可以了,一般会应用到哪些实用方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器件接口也可以视为通信,走协议是很平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口通信可以看作不同器件接口

网友:
串口通讯实在是非常简单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入不深入,只有会不会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要电脑与单片机通信控制相关仪表,涉及到相关软件界面呢?
再有,串口通信的存在本质仅是为了解决不同设备间的通信?串口通信的真正作用?

网友:
有必要,基于串口的协议,设备,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要电脑与单片机通信控制相关仪表,涉及到相关软件界面呢?
再有,串口通信的存在本质仅是为了解决不同设备间的通信?串口通信的真正作用?

电脑上运行的控制软件与串口通讯的关系不大,串口通讯只是其中不足为道的简单部分。串口通讯也谈不上什么“存在本质”,通讯接口的一种而已,仅仅是一种,而且是最简单的一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纯的串口通信是简单,如果涉及到需要编写上位机控制的VB编程软件呢?岂不要学VB编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显然跟串口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是用别的编程语言写代码也一样要先学习掌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做了下串口调试控制LED亮灭的试验,非常成功!!!VB编程好想学!软件能按自已的想法设定界面多好,请问难学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不难,看你的悟性和努力程度,这个实在是因人而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