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特征侦测手表

楼主:
MUC定时采集温度(表皮)、运动传感器(加速度计)信号、采用微型压电陶瓷和橡胶垫采样手腕内侧脉搏振动。数据传输采用314/433M无线芯片+PA放大。显示部分采用SPI接口的OLED显示屏,MCU定时采样数据通过无线芯片发送出去。电池部分用充电锂电池。

网友:
嗯,不错,好主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比较关注lz的表皮温度检测和脉搏检测部分。
自己也想diy个可穿戴手环,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检测脉搏和温度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注lz的表皮温度检测和脉搏检测部分。
自己也想diy个可穿戴手环,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检测脉搏和温度的传感器
表皮温度这个靠大的金属接触板,皮表温度传导到接触面上可以取得温度, 就是脉搏,在手挽上检测不好做,便携式的都是指压法红外检测和充气泵法,但做成手表这两种都不适用.这个要做试验.这个把表带的结构做好,在脉搏处放一个声音或压力传感器,应该有机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