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一上电就乱发0xff

楼主:
这是买的模块上的485电路图。

板上有一个下载口可以提供3.3V,然后还有一个外部供电,经过1117-3.3降压供电。

我发现, A B口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一上电它就不断拼命发0xff。

刚开始,是我用外部供电不会有问题。
可是当我用debug口的时候就会。

后来我查了一下应用电路图。
补上了一对上下拉电阻。
结果发现,还是一样。

当我去掉上下拉电阻后,我发现,不管外部电源还是debug口供电,都会不断的发送0xff......

我突然有一个怀疑,是因为供电问题吗?

初次没有别的方法。
江湖救急啊,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1.先检查下电源,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2.检查下输入输出口有短路的没?
3.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485DIR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max3485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
现在出现3.3V 5V的485系统不能混用。

网友:
简单说一下结果

乱发0xff,后来换了一片sp3485就好了。
看来是坏了。
至于怎么坏,想不明白
大概是两个原因
第一,模块底板在处理debug口的电和外部电源经过1117-3.3降压时的两个电源冲突没有处理妥当——故而一开始芯片没坏的时候,一旦接上debug口就会乱发,换成外部就不会——当然这个现象也并非非常稳定存在;

第二,也许是我在上下拉电阻时,把AB口搞反了,因此烧了。

另外就是。
为什么收发错误。
主要原因是
单片机的串口寄存器中有一个流控位,而我相信了它的默认值,没有理会。
但最后发现,一旦我显式去掉流控,就不会有问题。
几个转接头都收发正常。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震撼,甚至是非常愤怒。
具体的愤怒我一会另开一个贴说,因为想到了很多事情乱七八糟。

这里只简单说教训:
1.什么芯片默认值,打死都不要信任!
   对于C语言,我经常回避任何隐式转换,而我居然会见鬼的去相信 默认值!!
2.以后做完设置,一定要好好全面检查所有寄存器的实际设定值!
   否则,第一个教训所说的情形也可以避免。

网友:
这点问题算什么,这是你提高水平的最佳途径。恭喜你这么快解决问题。

网友:
485 A,B搞反是不会搞坏的,只有静电和浪涌会搞坏它。你可以查查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接下来我会花时间,认真研究这个东西!
因为串口实在是太常用了。

网友:
总结经验,写出来,对初学者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