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在Windows7下打开 USB失败????

楼主:
原来在 XP系统下,上位机都可以从打开USB进行正常的数据传输,前两天换了一个Windows7 32位系统后,重新为开发板写了一个Windows7下的系统,电脑也能够识别USB。但是这时候发现上位机程序打开设备失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特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打开设备那一部分程序贴出来,各位帮着看看:
/*
打开设备
*/
BOOL bOpenDriver (HANDLE * phDeviceHandle, PCHAR devname)
{
   char completeDeviceName[64] = "";
   char pcMsg[64] = "";

   strcat_s(completeDeviceName,
      "\\\\.\\"
      );

   strcat_s(completeDeviceName,
                    devname);

   *phDeviceHandle = CreateFile(  completeDeviceName,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phDevice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if(!bOpenDriver(&hDevice,strDevname.GetBuffer(strDevname.GetLength())))
        {
                m_strOutput+="打开设备失败,请检查设备名是正确\r\n";
                //m_btnStart.EnableWindow(FALSE);
                //m_btnStop.EnableWindow(FALSE);
        }
        else
        {
                m_strOutput+="打开设备成功\r\n";
            //m_btnStart.EnableWindow(TRUE);
                //m_btnStop.EnableWindow(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