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C2000的GPIO口配置

楼主(2013-08-20):
LaunchpadC2000的GPIO口配置
能否将天地飞遥控器接收机上面的信号整合到F28027上面,求指导
遥控器
接收机

网友A:
能否先给出你说的遥控器的参数不?是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cec9e26c25c52cc58bd6bebc.html
天地飞二代TDF6II的遥控器,需要实现对四旋翼飞机的上下,左右,前后,自旋,四个通道的控制,就是把遥控器的信号整合到launchpadC200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