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2的使用(在数字均衡中)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matlab的问题。。我是想简单的做一个数字均衡器,通过测量实际的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的频谱,用matlab的fir2算出相应的补偿系数,但是发现结果很矛盾。具体情况大家可以下载附件看看。希望做过类似的大神帮个忙,给点经验知道。

网友:
直接用扫频加FFT和IFFT就可以了,FIR没有普遍适应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R没有通用性??理由呢?另外FFT和IFFT的计算量一般处理器能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