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flash擦除后为什么全是0xffff?

楼主:
请问一下:在对msp430g2553内部的flash的B,C,D段进行擦除后,观察内存里面的时候,擦除后的数据全为0xffff,但是擦除时操作是:空写的为0x00,那擦除后内存数据应该是0x0000才对啊,没找到解释的资料,还有,进行字节修改后,该段的所有高字节(即奇地址)为0xff,低字节(即偶地址)为0x00,这又是什么情况啊?,写入的数据,读出的数据,以及修改的数据,都正确,就是不明白刚才提的那两个问题。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FLASH特点

    写操作只能将1改写为0,不能将0改写成1。FLASH擦除后所有单元变为1,擦除操作只能针对整个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特点

    写操作只能将1改写为0,不能将0改写成1。FLASH擦除后所有单元变为1,擦除操作只能针对整个段。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