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SP3485后:令人非常愤怒的转接头

楼主:
是的。
晚上和同事加了会班,由同事发现一个寄存器中我没有显示禁止流控,因此搞出了查了一两天的串口问题。
过后,他对我位操作的方式相当不满意。这期间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

不过说起来,我已经对位操作或者不位操作 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争论的了。
因为关于这方面我已经有了两个结论:

1.任何不一样的方法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看其是否适合当前状况——当然,有的时候也不反对一以贯之的操作手法,即使面对当前的情况并非最合适。
2.要让两个程序员接收同一种方法,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们一开始就都各自信任,甚至信仰这种方法。

而关于这个bug的问题,我觉得,唯一值得追究责任的只有一点;
    我不应该信任,指望所谓的默认值。

所以,尽管和同事解决问题后,关于位操作,还是直接赋值的争论,让我非常火光。
但是,后来我已经非常淡定地接受这种情况,并且以不再声明自己坚持位操作,以求得结束争论。

真正让我回来一路上仍然非常愤怒的事情,其实是另外两件事:
1.就算我忽略了流控的禁止,为什么要让我在一个转接头上没有发现问题,结果在另外的转接头上却发现了这个问题。
   只事关兼容性。
   我们去购买市面上的这类工具,谁也不知道哪一个会是前者,哪一个会是后者。
   我意思是,你很可能恰好使用 前者开发调试,而现场使用的却是后者
   ——实际上,我在现场和负责现场的同事调试时,也的的确确遇到过这个问题一次,只是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时,我却被这两天的类似问题抓住。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算我的单片机端的 串口的确是没处理好流控,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引出CTS和RTS的控制线啊?
   也就是说,我不会影响到外部转接头的 控制脚。此外,假设真是因为没处理好流控,我的MCU本身在收发时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另外一个普通的转接头却对此完全不受影响呢?!

2.上述的更深入讨论,让我觉得。
    拥有一个类似于 度量衡 的 串口标准电路板或者工具,用来作为测试收发双方的标准中间件非常重要。
    因为,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
    实际上,收发两个器件都有问题:
    1.MCU有问题,因为它的流控没有被显式禁止;
    2.转接头(也就是这个例子里的从机也有问题)——因为,面对相同没有妥善处理的流控MCU的串口,它们一个反应出正常的收发,一个是不正常的,而实际上,它们都只是 RX TX GND的三线制串行口接线。
    进一步说,他们应该同时不对劲——如果责任全出在MCU本身没有正确在通信线上接收字节;或者都不该出问题,因为虽然流控是个不确定的行为,但它们都没有被引出来。

网友:
关于MCU串口的流控问题,但凡简化的串口(仅TXD和RXD)就没有流控,具有完整串口的MCU则必有流控,所以仔细阅读器件手册非常重要。3线串口线同样也有两种,完全符合标准的串口线在DB插头里的流控口是有短路线的,简化的则没有。前者可用于完整的串口,后者则不能开启流控。正规厂家的串口线是有型号的,说明文档里会讲明串口线的类型,但现在的串口线基本上都是三无的山寨货,到底是哪一种只能测试。那些带流控短路线的往往是一些定制产品,工艺也往往比较好,毕竟成本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倒.......

网友:
流控和485有什么关系?232转485的无源转接头是必须PC端的CTS和RTS输出高的,因为从这里窃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神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水好深
你拆过?
any schematic?
分享一下

网友:
想从标准的232串口“窃电”(MCU的TTL串口不论是否完整是不存在“窃电”的可能,也无此必要),确实不能开流控,因为要从RTS和DTR上取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叔。
我看到网上卖的串口转接模块,一大堆都是 UT 宇泰的,要么就是抄他们,当然不排除他们抄别人。
我心想要拆就要拆这几个典型的。

不知道你是否有更典型的 靶子 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从来不用那些转接模块,都是我自己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多东西,都自己来不辛苦么?
额,那么,你有什么心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设计并不麻烦,一切都要受控才重要,别前面省了时间后面加倍浪费,那才是得不偿失的愚行。
搞技术,往往慢才是快,这里的“慢”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要做到扎扎实实自然要多花时间和精力,前期自然会慢一点,但长期坚持之后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你这番话!

突然想起一句话
苦心造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湿......能分享一些你使用到的电路图或者相关资料不

网友:
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
谢谢了,又找到适合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