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I/O配置问题

楼主:
操作手册上面的I/O口第二功能是靠PxSEL和PxSEL2来配置的,可是具体的芯片上面并没有关于PxSEL2的信息,是个别芯片才需要这个功能的吗? 只有PxSEL的相关设置!

我知道什么

网友:
是的,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有PxSEL2,这个要对应具体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啊。
可以介绍一些具体型号吗?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