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msp430g2553温度传感器18b20程序

楼主:
/*****重庆三峡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创新实验室 唐老鸭*****/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 "delay.h"
#define  DQ_OUT P1DIR|=BIT4
#define  DQ_IN P1DIR&=~BIT4
#define  DQ_H P1OUT|=BIT4
#define  DQ_L P1OUT&=~BIT4
//2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20;i++)
      for(j=0;j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DQ_OUT;
          _NOP();
  DQ_H;    //DQ复位
  delayus(2);  //稍做延时40us
  DQ_L;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5); //精确延时 大于 500us
  DQ_H;    //拉高总线
  delayus(3);//延时60us
         DQ_IN;
         _NOP();
        // if(P1IN&BIT6)
         //  error=1;
        // else error=0;
         DQ_OUT;
  DQ_H;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10);//延时200us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0;
   DQ_OUT;
for(i=8;i>0;i--)
  {
   DQ_L; // 给脉冲信号
   dat>>=1;
          _NOP();
   DQ_H; // 给脉冲信号
          _NOP();
          DQ_IN;
   if(P1IN&BIT4)
    dat|=0x80;
   delayus(2);
          DQ_OUT;
          DQ_H;
          delayus(1);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DQ_OUT;
   for (i=8; i>0; i--)
   {
      DQ_L;
      if(dat&0x01)
        DQ_H;
      else
        DQ_L;
      delayus(2);
      DQ_H;
      dat>>=1;
   }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四位
b=readonechar();//高四位
t=b;
t<<=8;
t=t|a;
tt=t*0.0625; //精确到0.0625
t= tt*100; //放大100倍输出
    return(t);
}
#endif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
我能说我现在的作业就是要做这个么?!!!!

瓦咔咔!!又可以偷懒了..................

网友:
怎么计算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