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时钟脚分配以及时钟网络的疑惑

楼主:
在调Cyclone V的ddr3硬核的时候,里面给ddr3的本地时钟管脚分配时必须要和别的硬核功能管脚在同一个bank,否则编译不通过。
但是我采用的FPGA时钟信号在另一个bank。后来发现在管脚分配(pin planner)里面,和硬核功能管脚在同一个bank里面是有一些全局时钟(GCLK)管脚的。如果我直接把这个管脚当作是ddr3的本地时钟输入,分配好以后ddr3是否就相当于已经输入本地时钟了?这里对这些全局时钟还不是很明白,是不是说给了FPGA时钟以后,其他的GCLK都呈现了这个原始时钟的特性,直接分配就可以了?还是得通过一些其他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问题太傻了

网友:
1、BANK区里有区域时钟,GCLK是全局时钟,不一样,不管全局时钟接到哪里都是全局,不会是局部时钟。

网友:
谢谢版大。我理解一下~
还不是很明白,如果我给DDR3的时钟是一个全局时钟的话,编译能过了。但是这个全局时钟的频率是怎么算的呢?是和这块FPGA的输入时钟相同吗,还是需要在软件里面额外设置这个全局时钟的频率?是不是这个全局时钟就等同于这块FPGA的输入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大求指点

网友:
时钟是从外部晶振输入的,频率根据你的DDR3时钟频率以及用户接口频率确定,比如DDR3管脚上双沿800MHz,则时钟是400MHz,数据64bit;那么如果你使用用户接口位宽是512bit,那么用户接口的时钟就降频了512/64=8倍,当然这里是用800MHz降的,因为内部都是SDR的,这样就是100MHz的用户接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的耐心指教!
弱弱地问一下,我这里FPGA的时钟也就是外部晶振的输入脚比如是PIN1,我给DDR3分配了一个时钟脚是PIN2,这个PIN2脚是GCLK(之所以分配PIN2是因为硬核各个功能脚和PIN2在一个bank,和PIN1不在一个bank)。那这里这个PIN2脚的频率和外部晶振输入PIN1脚的频率有没有关系,它们是相等的关系吗?
因为我在进行管脚分配的时候只能用PIN2这个全局时钟作为DDR3的参考时钟了,所以想知道这个PIN2脚和PIN1脚的时钟频率是否相等,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还是说必须通过quartus这个软件里面设置一下这个PIN2脚的输出频率?
不知道意思有没有说清楚,麻烦版大了!
真心谢谢版大的指导啊

网友:
真心不大看懂你问的哦
你的输入是指系统时钟吗?给DDR3分配的是指DDR3的总线时钟吗?那不能直接赋值的啊。因为系统输入时钟比较低的。多看看DDR3 IP的PDF 文档。那里都有说明。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