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可以顺利的将一段红外信号的时间信息成功储存吗?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time[100];//用于储存电平时长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shor;//最低时长0.05ms   short
unsigned int lon;//最高时长20ms        long
unsigned char end;//用于判断录入过程是否结束
void save(void)//接收程序................................................................
{ shor=0x5A;//90
  lon=0x7D00;//32000
  P2SEL=0x01;//p2.0作为红外信号输入口
  TA1CTL=0x224;//连续计数模式      0000001000100100
  TA1CCTL0=0x8910;//下降沿捕获,cci0a,使能中断  1000100100010000
  i=0x00;
  for(;end!=0x13;)
{
P1DIR|=0x01;
P1OUT|=0x01;//红灯亮,表示正在录入
}
//确认录入过程是否结束,以结束该段程序

}

网友: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ta1 ccr0中断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 (void)
{time【i】=TA1CCR0;//储存这段电平时长,注意:time【0】要舍弃,发射时从time【1】开始
  i++;
  TA1CTL|=0x00;//清除TAIFG
  }
  else if(TA1CTL==0x225)//TA1IFG为1,录入过程时钟发生过溢出说明红外信号结束,录入过程结束
  {
    end=0x13;//录入结束标志,表明录入结束 为防止偶然事件故取0x13
    time【i】=shor;//将shor的值作为结束发射的标志

    P1DIR=0x40;
    P1OUT=0x40;//黄灯亮,表示接收结束,可以准备发射
   }
  }
}
上面这段程序可否顺利将红外信号电平信息储存起来,再用于将它还原(发射)出来?系统时钟设置为1Mhz CALDCO_1MHZ_  CALBC1_1MHZ_(在launchpad上实际测算在1.6Mhz左右,比较稳定)

网友:
time【i】,改了几次还是time,还斜体,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