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简单的ASK解调

楼主:
新手上路,想做一个ASK的解调电路,感觉分立元件搭建检波电路性能不会很好,,听说用MC3361可以实现,但没看懂怎么用,MC3361引脚的10到14引脚用得上吗?是不是直接第9脚就可以输出了?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芯片?(最好外围器件少一点,菜鸟新手)

网友:
MC3361是FM接收器,ASK解调比较简单,但先要搞清楚待解调的ASK信号的频率和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