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datasheet在pcb绘制中的应用

楼主:
想跟大家讨教一些关于芯片datasheet在pcb绘制中的使用,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的问题要提的准确、完整,否则实在难以想象你到底要问什么。

网友:
PCB绘制?
datasheet至少可以提供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网上和论坛里看到前辈画pcb都会有参照datasheet,就想问问大家如何讲datasheet作为自己画图是的参照,利用上面的那些信息。

网友:
datasheet一般都在最后提供这些芯片,物料的结构图尺寸,按照机械制图标准理解就可以
画PCB图的时候,参考就是了

datasheet提供这些结构尺寸,如果你有这样的封装尺寸就不用画了,平时多收集一些画图的元件库和封装库,不是所有的都要自己画。前提是自己必须自己会画,万一修改一下呢

网友:
器件手册上关于器件有两方面的信息跟PCB设计有关,一是器件的典型应用电路有什么专门的讲究,二是器件的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然,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