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制作可行性工艺详解(工程师必备)

楼主:
PCB生产制作可行性工艺详解(工程师必备)
                      ------请转交贵公司电子设计工程师
我们在接单、处理工程资料及生产过程种,经常发现一些客户的设计不符合PCB生产工艺的可行性要求。当然这不是说设计师的水平有限呀,而是因为大部分设计工程师没有到PCB工厂了解过,不知道一块合格的PCB板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对PCB生产了解太少,这是导致设计出来的板没有办法加工和生产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希望以下内容能够为从事PCB设计的工程师提供帮助,
相关设计参数详解:
一、线路
1. 最小线宽: 6mil (0.153mm) 。也就是说如果小于6mil线宽将不能生产,(多层板内层线宽线距最小是8MIL)如果设计条件许可,设计越大越好,线宽起大,工厂越好生产,良率越高 一般设计常规在10mil左右 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2. 最小线距: 6mil(0.153mm).。最小线距,就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6mil 从生产角度出发,是越大越好,一般常规在10mil,当然设计有条件的情况下,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线路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二、via过孔(就是俗称的导电孔)
1.       最小孔径:0.3mm(12mil)
2. 最小过孔(VIA)孔径不小于0.3mm(12mil),焊盘单边不能小于6mil(0.153mm),最好大于8mil(0.2mm) 大则不限 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 过孔(VIA)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6mil 最好大于8mil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4,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三、PAD焊盘(就是俗称的插件孔(PTH) )
1,插件孔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以上 也就是说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2, 插件孔(PTH) 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8mil) 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 插件孔(PTH) 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 0.3mm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4.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四、防焊
1. 插件孔开窗,SMD开窗单边不能小于0.1mm(4mil)
五、字符(字符的的设计,直接影响了生产,字符的是否清晰以字符设计是非常有关系)
1. 字符字宽不能小于0.153mm(6mil),字高不能小于0.811mm(32mil), 宽度比高度比例最好为5的关系 也为就是说,字宽0.2mm字高为1mm,以此推类
六:非金属化槽孔 槽孔的最小间距不小于1.6mm 不然会大大加大铣边的难度(图4)
七: 拼版
1. 拼版分无间隙拼版和有间隙拼版,有间隙拼版的拼版间隙不要小于1.6(板厚1.6的)mm 不然会大大增加铣边的难度 拼版工作板的大小视设备不一样就不一样,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 工艺边一般是5mm
2. 拼版V-cut方向的尺寸必须在大于8cm,因为小于8cmV割时会掉到机器里面,V-cut宽度必须小于32cm,大于此宽度将放不进V-cut,此点因生产工艺限制,不是我们做不到
3. V割的只能走直线,因板子外形原因,实在走不了直线的可以加间距作邮票孔桥梁连接、相关注意事项
一,关于PADS设计的原文件。
1,PADS铺用铜方式,生产厂家是Hatch方式铺铜,客户原文件移线后,都要重新铺铜保存(用Flood铺铜),避免短路。
2,双面板文件PADS里面孔属性要选择通孔属性(Through),不能选盲埋孔属性(Partial),无法生成钻孔文件,会导致漏钻孔。
3.在PADS里面设计槽孔请勿加在元器件一起添加,因为无法正常生成GERBER,为避免漏槽,请在DrillDrawing加槽。
二,关于PROTEL99SE及DXP设计的文件
1. 生产厂家的阻焊是以Solder mask层为准,如果锡膏层(Paste层)需做出来,还有多层(M ultilayer)的阻焊窗无法生成GERBER,请移至阻焊层。
2.在Protel99SE内请勿锁定外形线,无法正常生成GERBER。
3.在DXP文件内请勿选择KEEPOUT一选项,会屏敝外形线及其他元器件,无法生成GERBER。
4,此两种文件请注意正反面设计,原则上来说,顶层的是正字,底层的要设计成反字,生产厂家是从顶层到底层叠加制板。单片板特别要注意,不要随意镜像!搞不好就做出来是反的
其他注意事项。
1,外形(如板框,槽孔,V-CUT)一定要放在KEEPOUT层或者是机械层,不能放在其他层,如丝印层,线路层。所有需要机械成型的槽或孔请尽量放置于一层,避免漏槽或孔。
2,如果机械层和KEEPOUT层两层外形不一致,请做特殊说明,另外形要给有效外形,如有内槽的地方,与内槽相交处的板外外形的线段需删除,免漏锣内槽,设计在机械层和KEEPOUT层的槽及孔一般是按无铜孔制作(做菲林时要掏铜),如果需处理成金属孔,请特别备注。
3,如果要做金属化的槽孔最稳妥的做法是多个pad拼起来,这种做法一定是不会出错
3.金手指板下单请特殊备注是否需做斜边倒角处理。
4.给GERBER文件请检查文件是否有少层现象,一般生产厂家会直接按照GERBER文件制作。
5.用三种软件设计,请特别留意按键位是否需露铜。
6.正常情况下gerber采用以下命名方式:
元件面线路:gtl     元件面阻焊:gts
元件面字符:gto     焊接面线路:gbl
焊接面阻焊:gbs     焊接面字符:gbo
外形:gko           分孔图:gdd
钻孔:drll

网友:
又长见识了,支持一下。

网友:
奔跑吧 接多邦!
捷多邦引领pcb行业打样新速度单/双面PCB24小时交期加急费用减半,只需100元,普通交期全面提速仅需2天!工艺提升最小孔径0.2mm 最小线宽线距4mil,增加8.10层板的制作,绝对优惠,SMT一站式服务,官网下单网址:www.jdbpcb.com/z 周R 13923756291 QQ2851557674

网友:
PCB电路板厂家,PCB打样,小批量快速生产
一:单、双面板:
1,长宽10CM内:50元/10片 (包测试)
2,交货时间:2-3天发货 加急:24小时发货
二: 四层板:
1,长宽10CM内:200元/10片 (包测试)
2,交货时间:4天发货 加急:48小时发货或72小时发货
三:六层板
长宽10cm内:960元/10片 (包测试)

网络CRM在线下单操作方法:

请先登录我司的网上投单网址: http://www.jdbpcb.com/z  输入您的帐号XXX 密码XXX (若没有编号请先注册客户编号)【新客户注册业务专员:Z 】

1、登入系统后请点左边“订单管理”---“点击在线下单”---填写板子的“层数”--“尺寸(不知道尺寸长宽可先写1)”---选择板子的“数量”----保存。

2、--选择工艺要求(有特殊要求写在备注上)---保存计算总价---

3、--点浏览查找PCB文件--上传PCB文件(先将文件压缩下)---等待捷多邦审核---

大概5-15分钟后在系统左边--点确认订单---查看订单审核结果---没问题即可确定订单---

选择支付方式(快递代收没有折扣,网银、支付宝和财付通付款有折扣)------成功下单。

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13923756291 企业QQ2851557674(可加QQ详谈)

网友:
深圳捷多邦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从事印制PCB/线路板快板打样、小批量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的优势

1.采用全部免费飞针测试,品质百分百保证。
2.对于电路板核心原材料板材,采用的是A级军工料,质量非常有保证(公司可提供板材证书)。
3.全程采用CRM系统操作,客户完全自助,快捷简单。
4.价格便宜,双面板5cm以内只需要50元/款,四层板在5cm以内仅需要200元/款,(网上付款95折优惠)

交期只要4天
5.交期快而且准时:双面板2天加急一天;四层板4天加急二天;六层板加急3天出货;准时交付率能做到

99%以上

                        欢迎登陆:http://www.jdbpcb.com/z/ 了解详情(在线下单采购)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明路雷圳大厦2206
工厂地址1:惠州市大亚湾石化大道西27号
工厂地址2:深圳市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沙工业三路2号
公司网址:http://www.jdbpcb.com/z(自助报价、在线下单)
  企业QQ : 2851557674
销售直线: 13923756291

网友:
捷多邦PCB打样工程费直降50% ,单面批量350/平米,双面批量低至396元/㎡,批量开通免费抽测(直通率95%之上)PCB价格创全球最低,交期最快,品质更好

    1.长宽10CM之内只需50元。
    2.单双面板24小时加急打样,批量48小时加急生产
    3.样板免费飞针测试 ,品质保证,交期准时!
    4.免油墨颜色费,广东省内包运费!
    5.ERP系统计价下单方便快捷,功能强大(5分钟完成)

下单网站:www.jdbpcb.com/z

咨询热线:13923756291  周先生

企业QQ:2851557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