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内存覆盖问题?

楼主:
我想在外部储存器中定义一个空数组,
用的是
unsigned char xdata tabl[2000];编译时没有错,
但是在单片机上运行时前面的程序被覆盖,为什么??谢谢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被清零了么?

网友:
是前面的“程序”被覆盖,还是前面的“数据”被覆盖。有没有外挂RAM?

这款单片机片内只有1280字节的SRAM,不外挂的话,写不了2000个字节。多于1280字节,就会覆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程序被覆盖了,我用5110写的显示,开头的显示部分都没了,只有一部分显示程序可用。我本来也想用外挂RAM,不过我们这里有人用STM32写的就将数据存在了32的flash存储器里面,我想着STC12C5A60S2里面有60k的flash存储器就想试试结果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被清零,后面的程序还能也用。是程序被覆盖了,我用5110写的显示,开头的显示部分都没了,只有一部分显示程序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