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后备电池的电路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
例如对于msp430G2吧,平时用外接电源供电,但是板子上自带电池,外部停电时,自动检测切换到电池供电,维持保持RAM记忆以及时间程序的继续运行(没有后备电池接口的单片机),其余大部分电路不工作。
要考虑到功耗,电压等各种情况吆
以前想了一个,也不知道是否最佳,时间长了也忘掉了。大家说说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需要一个二极管作为保护电路,防止外部电源倒灌进入电池,刚好外部电路断掉后还可以立马让备用电池跟上供电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有几个问题
什么电池?二极管压降多大?供电那一头断电后阻抗多大?会不会消耗电池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电池都可以,看你想用多大的电池了。压降也是根据你的电池选的,供电那边也搞个二极管两边电流不互通就OK了,消耗的话应该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都可以,看你想用多大的电池了。压降也是根据你的电池选的,供电那边也搞个二极管两边电流不互通就OK了,消耗的话应该很少的。
压降问题,可不是随便可以忽视的吧?例如电源3.3V,串个二极管,不到3.3V,如果cpu又要工作在16MHz,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供电肯定不是3.3电池没有3.3的,有3.7V的锂电池或者后面升压稳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供电肯定不是3.3电池没有3.3的,有3.7V的锂电池或者后面升压稳压一下。
当然解决的办法肯定是有,关键是能不能总结一个可能性方案?
例如,用锂电池也可以,在后面3.3稳压,如果没有大电流供应能力的稳压块或者有但是静态电流又偏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应该前面供电是一路,后面稳压是一路,这样就不矛盾了

网友:
后备电池有两种,一种是用于支持系统工作的,另一种则是仅仅用于数据保持的。前者往往用蓄电池实现,包括电流分配和充电管理电路;后者则根据MCU以及需要保持数据的器件不同而有针对性的设计,具体电路可就不能空对空的谈了。

网友:
我见别人弄过用二极管做,就像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