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增强型Freakz协议栈组网指导

楼主:
1.简介
增强型FreakZ协议栈在原有FreakZ协议栈的基础上,实现了网络的拓扑结构在树型网络和网状网相融合,并针对原有FreakZ协议栈中大量的错误进行修改和完善(具体修改详情请参阅< 开源Freakz协议栈勘误.pdf>),使得网络稳定性更强,数据传输途径更优越。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类似linux操作系统中命令行操作的方式,方便用户直接通过串口来控制网络的大部分操作。
撰写该文档的目的是指导用户在串口界面使用命令来进行网络参数的配置,控制网络的建立,数据的传输方式。
2.网络控制命令行
本协议包含一些列特殊命令来模拟建立网络、添加网络节点、网络节点列表以及和特定节点通信等等。实际上,通过这些完整的命令行可以实现网络大部分的功能。
2.1 cfgp命令
这条命令用来配置网络的基本参数,命令基本格式如下:
cfgp [-r -ch  -l  -pan -s  -p] [value]
—r 配置节点在网络中的角色,即设备类型,参数值可以为[c r e]分别表示协调器、路由、终端节点。例如使用命令cfgp -r c配置本节点成为一个协调器,注意一个网络中只能配置一个协调器。
—ch 配置构建或加入网络所在的信道,针对本协议配套的开发板,支持的信道有四个,0~3。例如使用命令cfgp -ch 0,本节点只会加入工作在信道0的网络。
—l 配置本节点的64位长地址。长地址的范围是0~0xFFFFFFFFFFFFFFFF。
—pan 配置协调器组件网络的PAN ID或者是配置路由器、终端节点能够加入网络的PAN ID。例如使用命令cfgp -pan A001,本节点组建或者加入的网络的PAN ID为BE01,PAN ID的范围是0~0xFFFF,如果参数值为0xFFFF则表示不指定网络的PAN ID。
—s 配置本节点是否为睡眠模式。使用该命令cfgp -s enable后节点进入定时睡眠模式,以降低功耗(注意:只有终端节点才可以设置为睡眠模式)。
—p 指定本节点加入父节点的地址,一般情况下,节点运行后,会寻找链路质量最好的父节点发出入网请求,因此这个参数很少使用。例如使用命令cfgp -p 0后,限制本节点只能加入协调器,如果参数值为0xFFFF,则表示入网不指定父节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参数可以同时配置,且参数的顺序可以随意排列,如命令cfgp -r c -pan A001 -ch 0 -l12那么节点将配置为协调器,PAN ID 为0xA001,通信信道为0,长地址为0x12。
2.2 sp命令
sp是保存参数命令,因为通过上述sfgp配置网络的各种参数仅仅存在于内存中,一旦设备掉电,这些参数将全部丢失,通过sp命令将配置的参数保存在处理器的FLASH中,这样,设备在掉电重新启动后,将首先读取这些参数,按照参数的要求组网或者加入网络。
2.3 ls列表命令
ls用于列出网络的相关信息,基本格式如下:
ls [-aib -pib  -nib  -nbor -rte  -am]
通过ls命令把下面的一些信息在串口上打印出来。
—aib 参数表示aps层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大部分是通过cfgp命令配置的信息。
—pib 表示物理层信息
—nib 表示网络层信息
—nbor表示邻居表
—rte 表示路由表
—am 表示网络中节点的长地址和短地址的映射表
2.4 zs启动网络命令
zs命令没有参数,使用这个命令后,节点将根据所配置的参数进入组建或加入网络的过程。
2.5 sd发送数据命令
sd命令是通过短地址来进行数据的传输,基本格式如下:
sd  [address][data]
例如:sd 2 12 34 56 78 本节点将向网络地址为2的节点发送数据12 34 56 78。同时这条数据的发送允许路由发现。
2.6 sdt发送数据命令
sdt命令是和sd命令用法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sdt命令发送的数据只能沿树路由发送数据,而不能进行路由发现。
2.7 sdl发送数据命令
sdl命令是通过长地址来进行数据的传输。基本格式如下:
sdl address data
例如使用命令sdl 2 12 34 56 78本节点将向长地址为2的设备发送数据 12 34 56 78。同时这条命令的发送允许路由发现。
2.8 sdlt发送数据命令
sdlt命令和sdl命令用法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sdlt发送的数据只能沿树路由发送数据,而不能进行路由发现。
2.9 lv退出网络命令
通过lv命令可以使节点退出当前网络,基本格式如下:
lv  [ieee]  [-rj -rmc]
—ieee 表示网络中节点的长地址,如果ieee为0,那么表示本节点退出当前网络;ieee不为0,则表示对指定的长地址的节点退出当前网络。
—rj 本条参数表示如果指定退出网络的节点有子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退出网络之后,其子节点将重新寻找父节点加入网络。
—rmc 本条参数表示如果指定退出网络的节点有子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退出网络的同时,其子节点也退出网络,不再加入网络。
2.10 shn 显示网络拓扑命令
Shn用来讲网络中的所有节点的拓扑结构在串口上打印出来,本条命令没有参数。